[讨论] 单位增益运放疑问

楼主(2013-08-03):
最近在项目中遇到将运放接成单位增益的电压跟随器使用,不知此类应用的运放再设计时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呢?比如输入输出的共模范围,运放频率特性要求等,跪求各位大牛指导,学生感激万分

网友:
速度  精度

网友:
先确定输出范围,带多大负载
根据建立精度确定需要多少增益
根据建立时间确定摆率、带宽
个人理解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理解单位增益负反馈是最恶劣的反馈情况?那相位裕度也是必须考虑的了,是不是单位增益负反馈的运放都是内设大电容建立主极点来保证相位裕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