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单级运放输出电压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3-08-03):
如题,我设计了一个单级运放,输出电压的直流值久高不下,导致连接的上面的PMOS管子处于线形区了,请问这个要怎么设计?(电路如下)

楼主:
我的意思是,悬空那个vout时,我期望它的值应该在1/2VDD上,为什么弄出来的值会很高,怎么调整呢?

网友:
估计十有八九是开环仿的。

网友:
开环必然稳不住,输出电压肯定是高或者低,很难调的1/2.。学一下运放仿真方法吧。看一下 艾伦书的 第250页左右,中文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