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库中没有库的spice网表

楼主(2013-08-03):
我所用的库中没有库的spice网表xxx.cir ,但是有verilog网表xxx.v,可否用verilog网表产生spice网表即xxx.cir文件,怎样产生,谢谢!

楼主:
请问可以通过命令产生吗?

楼主:
求回答,是否可以用命令产生

网友:
spice网表不是用v2lvs这命令和.cdl的文件产生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产生,可否举一例,我只知道用v2lvs命令将设计的verilog网表转成spice网表,库的没有产生过,谢谢哦

网友:
库的spice不就是那个cdl吗?库里面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