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到底要做什么?

楼主(2013-08-03):
rt~
cts到底要做些什么?插buffer?
然后他有哪些性能指标呢?skew?latency?fanout?我用encounter的时候cts的时候看了下自动生成的spec文件,其实就是把sdc里面的约束copy过去,然后加上了使用的cell。
但是我觉得,自动生成的这个做cts的spec好像涉及的内容很少
想问下做cts的时候还要注意些什么啊?
看encounter user guide的时候,好像还看到一种手动做cts的方法,然后想问问,这方法适用在哪些情况呢?

网友:
实现前端指定的时钟树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表示还是学生,前端什么的都没给过这些要求,前端的都不懂这= =||

网友:
Specifies  the buffers, inverters, and clock gates to be used in clock tree synthesis.

See timing information after cts.

网友:
建议楼主先去补补知识,我提三个问题,请楼主找到答案跟帖,再继续问答。
1. CTS的目的是什么?
2. CTS的指标是什么?
3. CTS在flow中是什么位置,为什么?

只有搞明白上述三问,才能回答楼主的问题。

网友:
top to down 或者down to top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在学习时钟树,以下个人看法,请大神指点。1:cts的目的:一个时钟domain里,网表里面的时钟树是一个时钟信号net接到所有sink,中间无buff,net ideal。后端时钟树要对这个高扇出的时钟树插入buff降低扇出,以减少时钟信号的Cload来减少本身的transition time。ICC中做cts插入依靠变量设置来最终确定插入buff多少,ICC中以skew为目的得到buff tree。

2:cts结果的measure:达到constraint的约束,skew值没有问题,最终是要时序setup跟hold要过。

网友:
CTS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满足DRC要求,还有一个是满足clock的需求,保证skew。。。我记得应该是这个

网友(2015-09-04):
thak for the initiation

网友: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一句两句也给你说不清,你可以找到encounter安装目录那里有个doc 文件夹,里面有几个pdf文件,可以看看encounter.pdf、SOCEUG.pdf、具体哪个我忘记了,有专门讲述encounter CTS的语法的

网友:
在Place的时候,时钟是ideal的,就是说什么都没有。。
CTS就是要把时钟做出来,同时满足DRC要求,尽量做小delay/skew
当然了,如果它的skew做成0,那么理论上timing结果会与place后的一致,但是实现时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2016-08-22):
满足时钟要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