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同一进程中对变量多次赋值,在Verilog中如何表述

楼主(2013-08-03):
VHDL中在同一个process中对变量进行多次赋值,在verilog中怎么转过来进行表示,
     是在always中进行if...elseif...elseif....else...吗?还是别的方法表述,求高手指点 !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VHDL2VERILOG的软件。

楼主:
回复 3# chen.terry 软件有,但是只是转语法,一些逻辑相关的东西是没有转的,很弱

楼主:
回复 网友A:

1、case语句感觉还行2、if语句有优先级,那这个优先级可以理解为按在同一个进程中对变量多次赋值的顺序,第一次赋值是最高优先级,第二次赋值是第二优先级,以此类推吗?
3、assign赋值,也是有优先级的,和我在2的表达一样的吗?
    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是有优先级的,case也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优先级的顺序,是和变量赋值的顺序一致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成verilog的if优先级和VHDL中多次赋值的变量中的顺序一致吗?比如下面的v.triggered中的两次赋值,就按这个上下顺序进行if..elseif...转换吗?谢谢您的回答!-- positive pulse trigger

if ctrlIn.trigger_cond = positivePulse then

if r.rtick = '1' then

v.pulsescan    := '1';

v.pulsewidth   := (others => '0');

end if;

if r.pulsescan = '1' and r.pulse = '1' then

v.pulsewidth := r.pulsewidth + 1;

end if;

if r.ftick = '1' then

v.pulsescan    := '0';

if (r.greatThanMin and r.lessThanMax) = '1' then

v.triggered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 negative pulse trigger

if ctrlIn.trigger_cond = negativePulse then

if r.ftick = '1' then

v.pulsescan    := '1';

v.pulsewidth   := (others => '0');

end if;

if r.pulsescan = '1' and r.pulse = '0' then

v.pulsewidth := r.pulsewidth + 1;

end if;

if r.rtick = '1' then

v.pulsescan    := '0';

if (r.greatThanMin and r.lessThanMax) = '1' then

v.triggered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到你的v.triggered是在两个不同的if语句里面赋值的。在process里面的code是顺序执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同一个process语句中code是顺序执行,我明白。我的v.triggered值确实是在两个不同的if语句中,我问的意思是:我在verilog中转换v.triggered变量时,将v.triggered在同一个always中赋值,并把v.triggered定义为reg信号,这个时候也要用if语句来赋值,那这个时候的优先级是按在VHDL中两个if语句的那个顺序吗?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