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控硅的led调光方案,调光器炸裂原因请教

楼主(2013-08-03):
附件doc文档中的这个电路,右边接76V 240mA规格的led串联形成的负载,左边接入调光器,调光器的输入端接220V电网电压,请问为何调光器会炸毁?用的是BP2818的芯片,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如何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采样电阻过小导致过流检测失效?

楼主:
低价位的没有保护措施,换个稍微贵个十几块的调光器就好了

网友(2013-09-03):
可控硅调光死角闪烁问题(90度),有的说是可以克服,不过目前还是不太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巧,我就在做这个东西,而且很不幸地。。。我克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低价位的调光器没保护措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说,不太理想,不过比很早以前强很多。PI的CMG总工他们有一篇文章,基本算是理想了,可以去21电源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我现在做出来的芯片暂时没闪烁
我带会儿过去看下,谢谢您!

网友(2013-10-06):
负载过高,温度急剧上升,肯定要炸了

网友:
會閃是  電流小於 triac holding current , 加 bleeder or
dummy loading

网友(2013-11-15):
回复回复!新人新人!

楼主(2014-02-14):
回复 网友D:

   谢谢,已经解决了,谢谢您~

网友:
过热烧毁?

网友(2015-10-22):
没感觉到吧。

网友:
解決就好了, great !

网友:
可控硅的led调光方案,调光器炸裂原因

网友:
虽然不太懂,但还是顶一下

网友:
顶一下,我虽然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