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信号过冲和下冲

楼主(2013-08-04):
请教论坛里的大神,能不能给解释一下什么叫信号的过冲和下冲,这跟正反射和负反射有一定联系吗?对于从1到0的下降沿,过冲和下冲又是怎么什么情况发生的呢?

网友(2013-10-22):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值得考虑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思考很久了恩恩

网友(2013-12-17):
正反射:过冲。负反射:下冲。  引起原因:阻抗失配,输出、入门电容等

网友:
信号上升沿的第一个峰为过冲,容易导致信号超过器件容许范围;接着的低谷为下冲,可能低于数据判决阈值,导致数据错误;信号下降沿反之。

网友:
过冲会影响信号的完整性,进而影响性能。

网友(2014-03-13):
对时间有要求

网友(2014-05-20):
由于阻抗不匹配而造成的反射引起的

网友:
过冲是因为负载端呈现阻抗高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网友(2014-07-09):
过冲或者下冲跟正负反射是不是没什么对应关系?

网友:
过冲是信号超过了电平的最大值,过冲有个时间窗口,只要保持的时间不是很久也没有问题,手册一般会给出过冲的幅度和时间。下冲理解为信号回落后的低值。原因就是整个信号链路的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
不是很懂,学习了

网友(2014-08-21):
过冲和下冲形成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由于阻抗突然变大形成的正反射引起的

网友(2014-09-23):
上下冲是指电平上的高于电压或者低于参考地的值。一般是在沿的末端出现,逐渐减小

网友:
过冲:第一个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对于上升沿是指最高电压,而对于下降沿是指最低电压。过分的过冲能够引起保护二极管工作,导致过早地失效。

下冲:指下一个谷值或峰值。过分的下冲能够引起假的时钟或数据错误(误操作)。

反射就是在传输线上的回波。

由反射现象引起的振铃、过冲、下冲、过阻尼、欠阻尼等信号完整性问题就成为高速设计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网友:
其实就是电路叠加原理。。。
入射电压与反射电压极性的关系,由负载阻抗与传输线阻抗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你发的这个图片来自哪个书?  谢谢!

网友(2014-11-07):
没有大侠好好解答吗?

网友(2014-12-13):
应该是有关系的,要不哪来的能量让他去过冲和下冲啊!

其实能量是永远守恒的!!

网友(2015-03-12):
反射情况

网友(2015-05-23):
可以这样理解:任何一个数字信号都是有很多谐波分量组成的,如果阻抗上失配,高频谐波可能传输不了,也就是此时信号的输入端高频分量变大,变现出来就是出现了过冲

网友:
过冲是由于源阻抗小于TL阻抗而产生反射造成的现象,可以通过Lattice diagram帮助理解

网友(2015-07-21):
就是阻抗不匹配嘛,

网友(2015-09-14):
peak and valley of overshoot

网友(2016-02-23):
驱动电压也有关系

网友(2016-04-02):
阻抗的不匹配,会引起信号的反射,进而产生overshot/undershoot

网友:
以前大概了解一点,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6-08-11):
原因很多,阻抗匹配,容性阻抗等等

网友:
阻抗不匹配产生反射 多次反射波叠加造成过冲下冲

网友(2018-04-23):
取決在源端阻抗是低還高

网友(2019-02-05):
大年初一不忘记查资料

网友:
过大的过冲还会损害IC。主要是信号不匹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