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定制数字后端

楼主(2013-08-04):
请问全定制数字后端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2014-03-01):
我的理解:全定制就是把数字电路当做模拟电路来做,当然,数字库里面有std cell的版图,最后将这些std cell layout 根据原理图连接起来,用hspice or hsim等模拟电路的后仿工具进行后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