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Keil编译,编译出来二进制文件不对啊,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楼主(2013-08-04):
用Keil编译,编译出来二进制文件不对啊,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见下图,上面是反汇编,下面是一个简单的c代码。

网友:
记得看warning, d没有被用到,所以优化掉了,可以设一下优化等级,或者把d想个办法用一下,就不被优化了。

网友(2014-06-13):
应该跟优化有关,注意优化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