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样的代码例化出不同的运行结果

楼主(2013-08-04):
做了一个简单的系统,工作在50MHz,整个工程实现5路uart,2路spi的master,1路iic的slave。工程大体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在uart上,其中的4路都没有问题,通过串口工具,接收发送数据都很正常,但就是有一路uart,发送数据正常,但在接收数据时,串口工具不能发送的太快,能接受的速度也就是用鼠标连续点击"发送"的速度,否则,就会接收不到正确的数据。不明白的是uart的代码,我是同一个代码,直接例化了5个,为什么会出现差异,也想过或许是布局布线的差异造成的,也或许是代码写的不够健壮,也或许是其他问题,不知道怎样去想...希望大牛们指点一下。

网友:
先把约束加上
没有UART的设计结构没人能给你解答
请那结构框图说话,尤其是在网上

网友:
降波特率看看结果?

如果降波特率有变好的趋势,那lz还是分析下相关路径的时序

网友:
把时钟报告贴出来看看?

网友:
看下时序报告的关键路径是不是就在异常的那路上,如果是的话极有可能是时序余量不够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时序问题,你需要看下你的时序约束有没有漏掉,然后看时序report有没错误或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