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 Fully Integrated CMOS DCS-1800 Frequency Synthesizer

楼主(2013-08-04):
IC牛人Jan Craninckx一篇名为《A Fully Integrated CMOS DCS-1800 Frequency Synthesizer》的论文里有如下电路,在Cadence里如何实现??电路图里的两个三角形symbol是运放吗??

网友:
这只是一个简单示意图,应该不能直接从Candence里调库直接仿。
每个模块用verilog做成symbol,或用simulink等系统仿真。
晶体管实现也不难,估计规模不大,但也不会太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在Cadence里搭建,我这边有一个别人搭好的截图,具体symbol里边是什么?参数怎么设置我就不知道了!能帮忙分析下吗?我是初学者。老师说这个模型是PLL的小信号模型,输入信号和反馈信号都不是时钟形式,而是用电压源代替。。。
参考论文《A Fully Integrated CMOS DCS-1800 Frequency Synthesizer》如下
A Full Integrated CMOS DCS-1800 Frequency Synthesizer.pdf (523.97 KB , 下载次数: 67 )

网友:
也可以用理想 模型去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点么?

网友(2023-03-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在Cadence里搭建,我这边有一个别人搭好的截图,具体symbol里边是什么?参数怎么设置 ...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我也想搭一个这样的model,能分享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