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跑LVS能通过,assura跑不过

楼主(2013-08-05):
用calibre跑LVS通过,但是用assura跑会出现错误,只要时钟信号接入就会出现错误,各种nets,pins等不匹配,但是实际上应该是没有的,不接时钟信号LVS就能通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神解答~~~

网友:
关注下大小写问题,或者修改clock的名字。
最好有截图,方便分析。有时查看assura的lvs report也能发现一丝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