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驱动IC设计推荐好书

楼主(2013-08-05):
望各路大神推荐几本LED驱动IC方面的经典的好书,中英皆可。或者DC-DC方面的也可以,在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

网友:
没见过这种书,这方面的论文也比较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奥  应该是的,找的大部分是应用方面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