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做开关时,误差太大怎么办,电荷注入都有几十个mV,怎么破

楼主(2013-08-05):
rt,我在仿动态锁存器时,用到mos管作为开关,可是误差太大了,没法仿真啊。。。纠结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CMOS开关,加伪开关管

网友:
伪开关管什么意思啊?

网友:
用来补偿电荷注入

网友:
如果加後 還有 offset ??

一般 cmos switch  拿來做 auto zero , 感覺還是差幾 mv error
silicion chip 和 simulation 有差異阿 .

网友:
电荷注入的问题在allen的书上有解释,也有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