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CI9054读写的问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3-08-05):
我做了一块PCI9054的卡,是9054+CPLD的方式。由于失误,第一次PCI端的复位信号(即PCI_RST)线没有连接到9054,上电后需要在PLXmon里点一下软件复位,这样9054从eeprom中把配置的数据读进来,之后就可以读写了。第二版连接上复位信号,遇到如下问题:
1:驱动时好时坏,(驱动我用的PLX自带的驱动,就是装上PLXmon后有个什么9054 oem的一个驱动)。就是开机后有时自动装上驱动了,有时还需要手动装,有时手动装驱动提示该设备无法启用,代码10。
2:我在S0空间操作了6个地址,偏移地址从0x04,0x08一直到0x18,在这些地址中写入32位数据,在用PLXmon读的过程中发现,数据会出现全F,并且是跳动,就是说不停的读操作,显示的数据一会是全F,一会是写入的数据。而0x18后的地址一直为全F,正常情况下没有操作的地址读到的数据应该是全0的。我用写入的数据通过线缆接入到外部的LED,发现可以点亮,说明数据写入写入到CPLD了。只是读的时候出现问题。修改CPLD逻辑,这种现象一直存在,个人感觉是不是和PCI总线数据为高阻态,而读到全F。第二版的电路隔断金手指到9054的rst信号,一切读写都正常了。实在弄不清原因。
      请教PCI高手,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2015-03-13):
回复 1#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  请问  你已经做好了吧  能不能给我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