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到最后,导出来的gds用calibre做ANT分析还有很多错误

楼主(2013-08-05):
encounter到最后,导出来的gds用calibre做ANT分析还有很多错误,有些是顶层金属的ant错误。如何解决?求解答

网友:
看看有没有在encounter中把ant的信息导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导入了,我还把ant的lef里面定义的class area改小了。后来错误少了不少。但是还是有几十个。顶层金属的错误没法修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他报的错误的M4金属线,其实是接到了antenna cell上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终以calibre为准。
加diode的也不行?

出现ANT的肯定是长线,长线的话transition也好不到那里去,还是中间加buffer处理吧,约束下长线,多修修drv

网友:
calibre 的 rule 是对着这个process的rule么?对应正确了么?一般来说encounter里修干净了,calibre再查不应该出现非常多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