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截取Cadence输出中Y轴的一段数据

楼主(2013-08-05):
小弟想要做一个自动测试的函数,需要截取90%Ymax 到10%Ymax的一段数据,但是cadence提供的函数库中clip函数只能截取X轴的数据,请问大神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
把数据到处到matlab中,随便你怎么处理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司里面数据很难导出来啊

网友:
要在某个点采样还是要Y轴的最大/小 中间值?在cds里面输入 help Ymax 看详细语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ymax是这样的
   Computes the maximum Y-axis value of the expression y=f(x). This function is available only in the SKILL mode.
搞定了,配合cross语句,可以得到信号90%和10%时的X值,然后用clip就可以得到想要那段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