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sigma delta结构的 AUDIO ADC如何仿真PSRR

楼主(2013-08-05):
想知道ADC对电源噪声的灵敏度,不知道怎么仿真PSRR?有人仿过吗?

网友:
首先你需要知道sigma-delta关于PSRR的定义,即是(由输入信号产生的输出信号的power除以输入信号的power的值)比上(由电源信号引起的输出信号的power除以电源信号的power的值),然后整体开方

可以在输入信号给一个10kHz的10mVpp的信号,在电源上给一个5kHz的10mVpp的信号,而后测输出信号频谱,由此可得到分别由输入信号和电源信号引起的输出,由此可得到sigma-delta的PSRR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有以下几点疑惑:
1.  输入信号和电源信号引起的输出,是否就是分别看输出频谱中10kHz和5kHz处的值?还是还得加上谐波?
2.  这样得到的PSRR是一个数值?是哪个频率上的,10Khz还是5Khz上的PSRR? 传统的比如LDO的PSRR是频率相关的曲线, ADC的PSRR是否也能一样得到频率相关的曲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确实会有谐波和IM,但只看基波
   2. 得到的即为5kHz处的PSRR,
       想看PSRR vs freq的话,可以输入一恒定频率输入信号,变化电源信号频率,由此可得到不同频率处的PSR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详细,顶!

网友:
要提高PSRR,电路上应该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