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偏置与带宽

楼主(2013-08-05):
小弟,最近看到如下电路,有几个问题在心中久久徘徊,挥之不去,请教各位大侠:
其中,中间的放大器结构如下:
我觉得,关于带宽与相位,只需让放大器不自激即可。
通过仿真发现:其中,利用米勒补偿的电路——MOS电容串联电阻中,
有没有电阻对仿真结果影响不大,电阻值为8K。
不知道,设计者为什么要加这个电阻?有没有什么奥秘?

网友:
基本问题,需要回炉,再去看书

楼主:
菜鸟无颜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应该是为了把产生的零点,移到左半平面。  大侠,还是谢谢啦!
不过,又有一个新问题:我觉得该放大器带宽应该没啥限制吧!是不是,只要满足不自激即可?

网友:
自激是什么?我猜应该是不稳定
那就要根据稳定性判据来判断,幅频响应和相位是最常用的判断方法
需要有一定的phase margin and gain margin
通常要求60deg phase margin
任何opamp都有带宽限制,补偿形成的主极点,负载形成的次极点,镜像形成的次极点
带宽基本上被次极点限制了
其实还是要去看书,基础很重要

网友:
回复  fuyibin

   懂了,应该是为了把产生的零点,移到左半平面。  大侠,还是谢谢啦!
不过,又有一 ...
引用 楼主:

还是系统稳定性的基本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好象把问题没说清楚。

那个放大器使用来稳定他的输出的。输入端没有小信号输入。
但会有噪声,应该是为了防止噪声的正反馈,所以要调节相位裕度。
所以,我想在全频谱不满足正反馈条件,就应该不会有正反馈。
由此推论出:带宽的大小其实不重要,只要保证不正反馈就可以。

不知道想的对不对,请大侠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运放的作用是做一个V—I转换,因为你这个都是直流变换的,所以运放的带宽越低越好;但带宽和miller补偿的电容大小有关,这个只能说在你版图面积允许的基础上,增大这个miller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引入相位裕度?其实仍然是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