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OC

楼主(2013-08-05):
DCOC与一个lowpass filter构成一个负反馈,表现出highpass特性?
那位大神可以解释下DCOC和filter构成的正负反馈的问题。。。
不甚感谢。。

网友:
H(S)= G(S)/(1+G(S)F(S))=1/F(S),因为F(S)是低通,所以H(S) 是高通了

网友:
模拟部分不做DCOC是否可以?在数字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太清楚的。
看过的一些电路,DCOC都是在模拟部分加的。

网友(2013-09-27):
应该不行的,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