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比较器架构

楼主(2013-08-05):
如图,A点电压在-0.7V~20V之间变化,比较器要检测VA=-0.4V和VA=-0.01V时的电压,MOS管的vgs只能耐5V电压,
请问这个比较器该选用哪种结构的?

网友:
在做ac/dc吧?
把输入电压钳位到5V以内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钳位啊,A点必须让他能够达到20V才行的。。。。。这个是系统的要求,其他地方还有用的

网友:
利用VI converter,再用电流比较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先电阻分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再具体一点或者给个paper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电阻分压可以降低最大值,那我这里用栅输入还是源作为输入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只是一个想法,行不行得你验证。电阻分压不知道精度够不够,精度不是问题电阻分压最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比较器就只是比-0.1V附近而已,因此你的一个Reference一定是一个buffer,那么输入信号也应该有相应的level shifter。把这个level shifter的最高电压钳住我感觉不仅没有困难,简直就是你做levelshifter附带的功能。怎么会对输入信号有影响呢?你的输入想比较20V那是另外一个比较器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reference,就是检测A点比GND小多少。小于-0.01V时有一个动作;大于-0.4V时有一个动作。其他情况下只要输入管的耐压够就可以了,这些时候比较器都不需要工作的。

网友:
信号频率是多少,内阻是多少?
如果信号频率不高,内阻也不高,可以考虑先 反相放大器,再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的确可以这样做,不错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