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如何解决ICC (PSYN-117) 这个问题

楼主(2013-08-05):
log里面先提示这条信息
Information: Port 'PAD_VCC5' inherits its location from the pad-cell pin 'u0_LDO_33/VBUS'. (PSYN-087)
在做refine_placement的时候就会出现下面的错误

Error: Port 'PAD_VCC5' cannot inherit its location from the pin 'plc_7/I', because the cell 'plc_7' is neither a pad-cell nor a macro-cell. Please check the library. (PSYN-117)

我看了下gui里面,plc_7 是一个clock_buf ,,u0_LDO_33/VBUS 好像是电源。

我是个新手,今年本科才毕业,做后端,对这些还都不太清晰,求大神指点下,不甚感激!还需要其他信息的跟我讲,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Information: Port 'PAD_VCC5' inherits its location from the pad-cell pin 'u0_LDO_33/VBUS'. (PSYN-087)
在做refine_placement的时候就会出现下面的错误

Error: Port 'PAD_VCC5' cannot inherit its location from the pin 'plc_7/I', because the cell 'plc_7' is neither a pad-cell nor a macro-cell. Please check the library. (PSYN-117)

我看了下gui里面,plc_7 是一个clock_buf ,,u0_LDO_33/VBUS 好像是电源。
--------------------------------------------------------------------------

port PAD_VCC5应该只与PAD cell的pin相连,不应该与clk buffer相连,你查查网表。

楼主:
网表里面

XRS011GPWREG_50T12A_SHYX u0_LDO_12 ( .SW_V12({1'b0, 1'b0, 1'b0}), .SW_IP({
        1'b0, 1'b0, 1'b0, 1'b0}), .VBUS(PAD_VCC5), .AGND(PAD_AGND), .VD12(
        PAD_VDD12) );
  XRS011GPWREG_50T33B_SHYX u0_LDO_33 ( .SW_V33({1'b0, 1'b0, 1'b0}), .SW_IP({
        1'b0, 1'b0, 1'b0, 1'b0}), .VBUS(PAD_VCC5), .AGND(PAD_AGND), .VDDC(
        PAD_VCC12), .VD33(PAD_VDD33) );

PAD_VCC5 确实只和PAD cell 的pin连了,纠结的是为什么它会跟其他的cell pin连,这不应该额

网友:
RS011GPWREG_50T12A_SHYX  => 這個會是一個 module 嗎? 還是只是個 CELL

楼主:
RS011GPWREG_50T12A_SHYX  => 這個會是一個 module 嗎? 還是只是個 CELL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接电源的marco 做综合的时候跟其他module放一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plc_7这个是在某一步自动插入的吗?找找是在哪一步插入的。

楼主:
回复  995331220

    plc_7这个是在某一步自动插入的吗?找找是在哪一步插入的。
引用 网友B:

    在做 legalize_placement 或者 refine_placement 的时候就会自动插入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插在port和PAD/pin之间的话,把那根线设dont touch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滴 谢谢您 明天上班了试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