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gs和Csg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8-05):
请教大神,Cgs和Csg有什么区别?

网友:
定义不同,Cgs反应的是S极电压变化时G极电荷量的变化。而Csg反应的是G极电压变化时S极电荷量的变化。

网友A:
回复 楼主:

Spice对线性电容的定义是C等于Q比V,非线性电容是C等于dQ比上dV(求导),Cgs是栅极电压对源极电荷的影响,而Csg是源电压对栅极电荷影响,栅极电荷是栅电容上正极板的,栅电容负极对应着沟道电荷,栅电荷即等量的与沟道相反极性的电荷,这两者在数量有上差别,所以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nic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此处别有洞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多谢,那么看寄生电容时,如果该节点是源端,那么此处寄生电容就是Csg,如果是栅级,那就是Cgs,是这么理解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谁对谁的影响了,gs栅压对源影响,sg反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两者大小上的关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Cgs大于Csg,因为沟道电荷量大,基本上保持不变,dQ基本为0,所以dQ at gate比上dV at source几乎为0

网友(2023-09-28):
但是一般电路图是上不是直接就一个c跨在两个端口吗,这个c和cgs和csg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一个很好理解的例子是miller effects 电容

网友(2025-04-2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Spice对线性电容的定义是C等于Q比V,非线性电容是C等于dQ比上dV(求导),Cgs是栅极电压对 ...

请问Csg(源极电压变化对应的栅极电荷量变化),这个栅极电荷指的是沟道电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