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β helper问题

楼主(2013-08-05):
在BJT放大器之中,电流镜经常采用如图1中的5节点的架构,但是一直没找到电阻的作用,在sansen精粹中第三章中是说增加M8的电流,从而使M8的β增大。这句话有些不太理解,另外这个电阻是否还有其他作用?

图1

图1

网友:
小白一个同样,这个是不是因为偏执电压增高的缘故?

楼主:
回复 网友A:

   BJT晶体管的β是和电流有关系的,电流太大或者太小,β都会比较小,但是我在想,如果M8管的发射极电流变大,这时基极电流是变大还是变小不好确定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这个电阻流过M8的电流是Vbe/R,没有这个电阻流过M8的电流只有2*IB

网友:
for M8 operation correctly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M8工作状态不对的话,会不会有问题那。

网友(2025-08-04):
顶一下,现在有没有哪位大哥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