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各位大神能否谈下做验证的思路

楼主(2013-08-05):
最近要对一个mcu核进行功能验证,只有核各个模块的verilog代码。我现在是不是要先看各个模块的代码,想请教下,看代码时要如何更好的去理解代码,关键要抓住那些方面?感觉看下来效果不是很好,因为不懂得如何去看他要实现什么功能。
         我是用利用ISE和modelsim,来进行FPGA验证的,看论坛里大家是不是大部分用VCS进行验证的?想说要如何去看modelsim仿真出来的波形,testbench,我就只懂得添加输入信号,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请问我现在需要在那些方面补充知识?

         嘿嘿,小菜鸟一枚,望大家能够指点迷津

网友:
先不要着急看代码,有没有这个设计的需求文档和设计文档?先从文字上来了解能够实现什么功能,提取相关的测试点,规划测试场景,才能细化到如何提供输入信号激励,要先从抽象级别来分析,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建议可以先看看一些基本的验证书籍,都有相关的验证策略和验证方案的概念介绍。工具和语言都只是辅助的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现在有产品规范和用户手册,那我现在先看产品说明书,把大体结构关系和功能弄懂了,在看各个模块的具体实现?

网友:
先看design的specification

从而做出verification plan和reference model

然后搭好test bench

最后根据你的verification plan做激励、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
验证不需要把内部结构各个地方都了解,只要知道这个设计的功能。按照它的功能划分测试点,对照测试点写测试激励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学习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