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SRAM设计的问题,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哈

楼主(2013-08-06):
SRAM_2_Dimensional.rar (2.8 KB , 下载次数: 16 ) 我想设计一个16路数据并行读写的双口SRAM(1024*32bit),在同一时刻有16路数据并行写入SRAM,下一时钟从SRAM中同时读出16路数据,我现在的想法是将SRAM1024个存储空间分为16块即列数(每块64*32bit),每块有一路读写地址分别与其相连,现在比较迷惑的是SRAM存储空间的表示,之前看过SRAM的程序大都是表示成寄存器组的形式,我在Quartus II中将SRAM表示成
reg[31:0]RAM_col[3:0][63:0],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编译语法没有错误,但是仿真结果不对,有几路有输出结果,其他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检查了下逻辑没有错误,为什么几路有,另外几路没有呢?我觉得程序不复杂,可是编译时间感觉比较长,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一开始我对SRAM存储的声明是这样的reg[31:0]RAM_col_0[63:0],..........reg[31:0]RAM_col_15[63:0],一共16个,然后根据地址译码生成的列数和行数,根据每路地址的列数先判断是16块中的哪一块,再根据行数判断是64个存储空间中的哪一个,通过case语句实现,case语句下有16条语句(根据列数),这样的话一共32个case语句(读写各16路地址线),发现执行的时间更长,差不多有10分钟,所以才改成上面SRAM的声明,这是怎么回事,编译时间好长啊

求解,附代码,期待大神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自动映射出了问题,每一个FPGA公司支持的自动RAM映射的coding style是有限的,一定要和他们的匹配,才能自动映射到FPGA内部的RAM.

网友:
或者换个思路,为啥一定要定义这么复杂的数组呢,直接例化小块的SRAM也可以啊,使用generate生成,代码风格也很简洁。
我发段代码,也是双口RAM的。

ram_2p_inst u_ram_2p_inst0
(
    .clka       (aclk               ),
    .clkb       (aclk               ),
    .addra      (ram_waddr          ),
    .addrb      (ram_raddr          ),
    .dina       (ram_wdata[31:0]    ),
    .doutb      (ram_rdata[31:0]    ),
    .ena        (1'b1               ),
    .enb        (1'b1               ),
    .wea        (|ram_we[3:0]       )
);

ram_2p_inst u_ram_2p_inst1
(
    .clka       (aclk               ),
    .clkb       (aclk               ),
    .addra      (ram_waddr          ),
    .addrb      (ram_raddr          ),
    .dina       (ram_wdata[63:32]   ),
    .doutb      (ram_rdata[63:32]   ),
    .ena        (1'b1               ),
    .enb        (1'b1               ),
    .wea        (|ram_we[7:4]       )
);

ram_2p_inst u_ram_2p_inst2
(
    .clka       (aclk               ),
    .clkb       (aclk               ),
    .addra      (ram_waddr          ),
    .addrb      (ram_raddr          ),
    .dina       (ram_wdata[95:64]   ),
    .doutb      (ram_rdata[95:64]   ),
    .ena        (1'b1               ),
    .enb        (1'b1               ),
    .wea        (|ram_we[11:8]      )
);

ram_2p_inst u_ram_2p_inst3
(
    .clka       (aclk               ),
    .clkb       (aclk               ),
    .addra      (ram_waddr          ),
    .addrb      (ram_raddr          ),
    .dina       (ram_wdata[127:96]  ),
    .doutb      (ram_rdata[127:96]  ),
    .ena        (1'b1               ),
    .enb        (1'b1               ),
    .wea        (|ram_we[15:12]     )
);

module ram_2p_inst
#(
parameter WD        = 32,               // Width of ram
parameter PW        = 12,                // Pointer Width: This RAM is indexed by sequence number (12 bits)
parameter DP        = (1 << PW)         // Depth: max of 4K sequence numbers
)
(
    clka,
    clkb,
    addra,
    addrb,
    dina,
    doutb,
    ena,
    enb,
    wea
);

// -----------------------------------------------------------------------------
// IO Declarations
// -----------------------------------------------------------------------------
input               clka;
input               clkb;
input   [PW-1:0]    addra;
input   [PW-1:0]    addrb;
input   [WD-1:0]    dina;
input               ena;
input               enb;
input               wea;

output  [WD-1:0]    doutb;

reg         [WD-1:0]    mem [0:DP-1];
reg         [WD-1:0]    doutb;
integer                 i;

// Writes
always @(posedge clka)
begin
    if (wea)
        mem[addra]      <= #(`TP) dina;
// synopsys translate_off
    if ((addra >= DP) & (DP > 0))
        $display("%t: Memory (%m) write address error. Address is %x, Max is %x, DP = 0x%x, PW = 0x%x", $time, addra, DP-1,DP,PW);
// synopsys translate_on
end

// Reads
always @(posedge clkb)
begin
    doutb           <= #(`TP) mem[addrb];
// synopsys translate_off
    if ((addrb >= DP) & (DP > 0))
        $display("%t: Memory (%m) read address error. Address is %x, Max is %x, DP = 0x%x, PW = 0x%x", $time, addrb, DP-1,DP,PW);
// synopsys translate_on
end

  1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和提供的代码,在昨天我用altera的RAM IP实现了并行读写的功能,但是我还是很想自己设计出来, 我会好好研究学习一下你给我发的代码,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