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射频电路后仿真不提取电感影响大吗?

楼主(2013-08-06):
后仿提取RC一边比较容易,但是很多提取电感需要额外的规则文件,这个一般的工艺库都是没有的。那做射频电路,LNA,PA等不提取电感影响大吗?望高手解答。。。。

网友:
自己做的电感还是要提一下的,衬底文件要有

网友:
这个看你做的频率多高了。一般来讲,频率高了,需要EM仿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走线 其它 一些电感 影响大吗?尤其是对于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长度了,走最短,另外没有隔离的衬底因为寄生电容和电阻的原因感值会很小,一般来说电感在bonding线封装引脚以及板上走线

网友:
on chip 一般可以不提取寄生 L吧,影响也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