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提示"Library does not have a complete set of trip-point thresholds“

楼主(2013-08-06):
之前用2007版的PrimeTime,因为想使用eco PR的功能,昨天换成了2011版本的PT,结果运行下来软件提示说”Library XX does not have a complete set of trip-point thresholds“,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lib文件信息不完整?

网友A(2013-09-26):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告知一下啊。

网友B(2020-10-28):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网友(2021-09-15):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同样遇到,请问如何解决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告知一下啊。 ...

同样遇到,请问如何解决 ?

网友(2023-12-07):
我运行pt gca的例程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4-12-11):
全是拉屎的,有没有递纸的

网友(2025-10-2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的是因为 link_library 只添加了 .sldb 路径没添加 .db 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