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两种offset矫正哪种更好?

楼主(2013-08-06):
最近做一个比较器,没有预放大,只是一个p输入对加latch,需要对其offset做矫正,大概有两种方式,一是在输入对管上并联一对管子,对其栅压做微调。二是直接对输入对管的bulk电压进行微调矫正,请问各位哪种更好一点?原因是什么

网友:
你说的第一种,不如直接调两个对管通过的电流,按比可配。p输入bulk接source吧别调了。
不是还可以相关采样消除吗,方法很多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复,你说的这种方式倒是不错,不知是否流片验证过?另外为什么不建议调bulk,能否告知原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