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时,芯片网表与反向电路网表对比

楼主(2013-08-06):
反向时,会在芯片照片上,画出网络连接关系,称之为“netlist1”(包含器件参数)。在cadence——schmetic中,反向提出的电路,称之为“netlist2”(包含器件参数)。
由于两者可能存在错误,我一般都会把“netlist1”,输出为verilog网表,在导入cadence里面生成器件连接关系,称之为“netlist3”(没有参数)。
然后,再把netlist2和netlist3,做个sls。就可以看看不一样的地方。

问题是,netlist3,没有器件的参数,不能对比W,L等。
所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对比器件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学校里做还是公司?

网友:
用圣景的chipsmith让两个人分别提取两遍,然后导入cadence。做 svs,清除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还有两个人共同的错误,那只能整理电路的时候靠自己的电路阅历来识别错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司,大侠,言归正传,怎么对比参数?我导入cadence的器件没有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可不懂,我只是想找人做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