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外接电容的ldo基本架构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3-08-06):
无需外接电容的ldo中的运放架构通常是什么样的,要注意的是哪几个参数。

网友(2017-03-21):
eetop.cn_LDO Capless Comparison.pdf (6.06 MB , 下载次数: 352 ) Here is a paper on this topic.

网友(2017-05-25):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之前下过个旧版本的,两页扫描的,电子书上看不清楚,下个清晰地看看,谢谢楼主!

网友(2022-11-09):
FVF 结构 我觉得瞬态响应会比带cap的差要重点关注一下,其他LDO的参数都要看PSR 相位稳定裕度 线性调整率 负载调整率

网友:
capless LDO

damping factor

volt flip follower

https://bbs.eetop.cn/thread-364478-1-1.html

1、Leung的Damping-factor-control frequency compensation
2、VCCS(voltage controllend current sources)
3、动态零点补偿
4、基于FVF(Flipped VoltageFollower)有源反馈的

https://bbs.eetop.cn/thread-90843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