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ld time的问题,求帮助,急!!!

楼主(2013-08-0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根据要求:在encounter的时候将两个模块分开布局布线,然后再手动将两个模块连起来
现在问题是,两个模块用的是同一个时钟,如何保证module1到module2的hold time满足要求?(时钟比较慢,setup time没问题)
我目前的想法是,在DC的时候对这两个模块的set_clock_letency进行设置的时候,
将module2的latency值设的小一点,不知道是否可行?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法?
求高人指点啊,感谢!

网友:
top上cts把两个模块做平就行了呗

网友:
问问lz,encounter做top down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啊?
求解

网友:
然后我想问问,你这2个模块连起来,然后放pt里面做下sta,然后再根据report加点buffer不行吗?

网友:
取决于你的两个模块的大小。和你对clock latency长度有没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