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PI dsi video mode中,如何确定blanking packet的包长

楼主(2013-08-06):
如题, 在hbp,hfp,hact区域,要保持hs mode,协议说可以发送blanking packet,这种blanking packet的包长如何确定啊?尤其lane clock与pclk异步时,包长怎么计算呢,感觉很难做到输出与输入同步啊?

网友:
根据屏参数定,如hbp的长度可由以下公式算:
(hbp+6)*Tlane/Lane_num=Thbp
注:Tlane表示Lane Clock周期,Thbp表示屏参数要求HBP宽度。
因为pclk和Lane Clock异步,稍微有些差别是无法避免的。但对显示设备来说是没影响的。

楼主:
非常感谢zhuben18 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