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的scan_mode

楼主(2013-08-06):
各位大侠:
我在设计DFT controller,我进入scan_mode是采用一个PAD串行码输入的方式。
当输入一组串行的码时就进入scan_mode,相当于这个scan_mode信号时内部信号。
而当我做DFT compiler时我该怎么指定这个内部信号scan_mode 为1呢?
如果使用internal pin flow是可以指定的,但是生成的spf文件不能用于ATPG。
请问除了internal pin flow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指定?

网友:
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internal_pins enable
set_dft_signal -type TestMode -hookpin xxx/scan_mode -active_state 1 -hook_sense non-inverted

网友(2013-09-29):
不懂啊,正在学习!

网友A:
I think you need to specify the code seq in the testsetup of spf file to enter scan_mode

网友(2024-03-21):
请问大侠走internal pin flow ,后面的spf怎么弄的,可以跑ATPG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I think you need to specify the code seq in the testsetup of spf file to enter scan_mode

您好,想问一下这个具体是怎么做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