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电容LDO零负载电流的情况下相位裕度要不要考虑?

楼主(2013-08-06):
请教大神,无电容LDO在零负载电流的情况下相位裕度要不要考虑?按理说此时不算正常工作啊,要不要一定设到60度呢?

网友:
60度没必要,只要tran稳定就行

网友:
使用中有没有可能碰到零负载的情况?如没有,PM>0即可。

网友:
transient VS PM>6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出现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