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采保电路

楼主(2013-08-06):
采保电路为什么加了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以后输出建立不完全?没有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时候可以建立起来。

网友:
开关电容会增加运放容性负载、但一般来说sc_cmfb里电容不会太大,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现了,后来仿了一下要反馈到运放反馈点的那条线,它一直稳不住,在保持相的时候,它应该能稳在需要的电平,比如需要值为550mv,它就是从520mv开始变化到550mv,刚到550mv,下半个周期就来了,所以没有稳定的550mv,导致运放输出建立不完全。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容电压建立需要时间,就是说时间常数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