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环境中的calibre

楼主(2013-08-06):
哪位大神指导cadence环境中的calibre如何破解?

网友:
没看懂LZ的意思

网友:
cadence软件的破解与calibre的破解类似,但得先找到对应版本的破解包,
一般包括三步:1.生成license文件, 2. 用sfk破解,3.根据安装路径设置正确的环境变量和搜索路径等
我昨天写了个安装手册,现在说什么“正在审查”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