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決]DFT要如何指定Scan Enable是有做pin mux的(Shared IO)

楼主(2013-08-06):
嗨~
大家好,

請教一下,我的Design因為IO不夠用,所以Scan Enable必須要跟function mode的其中一個IO(gpio_a)共用

我有另外的dft_test訊號可以做切換,dft_test是一個IO 直接貢獻出來的

想請問在DC內要怎麼讓tool知道我這隻scan enable是有Shared IO的用dft_test作切換

我是下
set_dft_signal -view e -type ScanEnable -port [find port "gpio_a"] -active_state 1 -hookup_pin [find pin "mx/scan_enable"]

其中mx這個module裡面只有這句
MX2X1 mx_dft_se ( .A(1'b0), .B(gpio_a), .S0(dft_test), .Y(scan_enable) );

可是合成出來後

tool還是忽略我的作法

直接把gpio_a接給Scan Enable

而不是用mx/scan_enable

想請教一下各位

scan enable的 shared IO到底該怎麼使用呢??

感謝各位

謝謝

楼主:
請教各位大俠

是不是我有遺漏的步驟呢?

一直hookup不上去。可否有人能提供一個簡單的例子呢?

感謝各位

网友:
请问如何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嗨~
   就是一樣用我上面說的方法

   只是要注意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Enable -port [find port "gpio_a"] -active_state 1 -hookup_pin [find pin "mx/scan_enable"]

   view 的地方改成 spec 就可以了

网友:
Scan_Enable应该是Input Pin吧?用来切换capture和shift的,机台测试时,要灌pattern进去的。

网友(2021-11-13):
[find pin "mx/scan_enable"]你这个命令应该找不到scan_enable这个pin,导致工具连不上。

网友:
-exist改成-spec,让工具去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