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izing table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3-08-06):
大家好,我拿到的PDK里面有一个名称为sizing table的PDF,请问哪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从里面的内容上面看,是mask产生的逻辑关系。
但是在sizing(um/side)一列中出现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比如我画红色线的地方有一个0.1.它的意思是说在生成mask的时候每个方向上都增长0.1um吗?

网友:
长大或者缩小值,就是工艺的误差

网友:
对。通常如果是负数会缩相应的尺寸。正数是涨相应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