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e_layout阶段sta时report_analysis_coverage后发现很多untested怎么处理

楼主(2013-08-06):
在report_analysis_coverage的文件中发现setup和hold也就检查了30%,检查原因像是dff的SE SI端由于接到接地的下拉期间上,所以是untested_constant_disable;异步复位端的recovery和removal全部没有检查,reason是unknow,min_pulse_width没有检查,reason是no_clock
请问:1、加-scan综合后,dff的SI  SE端被接到接地的器件上,什么时候能把SI SE作为pin在top上拉出来啊,如果能拉出来用set_case_analysis将这些pin设为0,是不是coverge就算检查了

2、在pre_layout阶段要不要做recovery/removal检查?如果要做检查,如何设置工具才会检查这两项
3、min_pulse_width没有检查的原因为什么是no_clcok啊,这个在pre_layout阶段要不要检查

肯定高手指教,感谢!!!!!!

网友(2013-09-26):
回复 楼主: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跟你同样的问题,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