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annot open cell for read [已解决]

楼主(2013-08-06):
用的库应该就是  论坛里的 smic180的。
--------- Sanity Check on TLUPlus Files -------------
1. Checking the conducting layer names in ITF and mapping file ...
[ Passed! ]
2. Checking the via layer names in ITF and mapping file ...
[ Passed! ]
3. Checking the consistency of Min Width and Min Spacing between MW-tech and ITF ...
[ Passed! ]
----------------- Check Ends ------------------
1
icc_shell> check_library
Error: Cannot open cell XOR2XL.FRAM for read. (MW-004)
Error: Cannot open cell XOR2X4.FRAM for read. (MW-004)
Error: Cannot open cell XOR2X2.FRAM for read. (MW-004)
Error: Cannot open cell XOR2X1.FRAM for read. (MW-004)
Error: Cannot open cell XNOR2XL.FRAM for read. (MW-004)

………………

看后面MW-004的解释
1. thespecified cell is locked or read-only and you tried to write to it,          //应该只是读,这个不是原因
2.  you  do  not have permission to access the cell or the library where it    //我已经把库的目录及子目录 chmod成777了
       resides,
3. the path (e.g. in stream out, a reference library path)  or                      //这个添加的时候都图形界面选择的,路径错不了
       the  cell  name  is incorrect,
4. too many files or reference libraries                                                     //对于这个库,就开了一个ICC啊。
       are open.

我的库是在linux下解压的。求助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报错的是你的reference lib,你看看XOR2XL.FRAM这些库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决了。我虽然是在linux下解压的,但是这个压缩文件里 FRAM 的cell的命名是_1 这样了。
  版主,再问你个问题:
比如论坛有人传的库文件, 是分成了好几个包,有的是解压后 还是个 压缩文件,这样第一次的这样解压在windows中,第二次解压在linux中,没问题吧?

但是,要是论坛里的包解压完直接就是目录形式了,不是压缩文件,那么这唯一的一次解压,在linux中如何操作? 我的linux是Xmanager shell的,没有图形界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看看是什么压缩格式的吧?
参考: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01619061.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abaf143567ec102de2bd89f6.html

网友(2015-05-06):
回复 网友B:

   正解,FRAM文件夹下的文件本应该是xx:1和xx:2,由于在windows下解压,为windows又不识别:号,所以把:改为_。解决办法有两种。其一:在linux下重新解压
其二:在FRAM的terminal中输入命令:rename _ :*

网友(2016-09-21):
files also cannot under  FAT32 HD format

网友(2017-04-24):
DC中check_library也报类似的错误,用5楼的办法,成功解决,谢谢!

网友(2020-02-11):
五楼方法正解,感谢!!

网友:
五楼的同志真厉害,解决问题了,谢谢

网友(2020-09-30):
感谢各位的发言。我也碰上这个问题,也根据大家提供的信息加以解决了。

网友:
Did u sourced libs properly ?

网友(2021-02-06):
great solution~~~~~ Thanks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