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些关于verilog testbench的文件操作

楼主(2013-08-06):
请教一些关于verilog testbench的文件操作

之前一直用的VHDL的文件的数据读出,写入操作。想用一用verilog的命令。
ISE 用的版本是12.4
Modelsim用的是6.5c
在ISE中调用modelsim仿真

里面数据分别为
memoryb.txt文件内容
10101101 00011101 01101111 01100001
00000001 11111110 11111111 11101110

memoryh.txt文件内容
ef ab 3e 4f

在testbench文件中代码如下

reg [7:0] mem[7:0];

reg [2:0] i;

integer file;

initial

begin

$readmemb("F:\data\memoryb.txt",mem,4,0);// 从文本的读取数据向mem[4]开始写入,直到写到mem[0]

file = $fopen("f:\data\memory.txt","w");

for(i =0;i<7;i= i+1)

begin

$display("mem[%d] = %b",i,mem[i]);

$fdisplay(file,"mem[%d] = %b",i,mem[i]);

end

  $readmemh("F:\data\memoryh.txt",mem);//如果没有地址的限制,就默认从//mem[0]到mem定义的最大地址。

  for(i =0;i<7;i= i+1)

  begin

$display("mem[%d] = %h",i,mem[i]);

$fdisplay(file,"mem[%d] = %h",i,mem[i]);

  end

  $fclose(file);

end

--------------------------------------------------------------------
modelsim的仿真结果如下:

# ** Warning: (vsim-7) Failed to open readmem file "F:datamemoryb.txt" in read mode.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Tst_iqsin.v(61)
#    Time: 0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st_iqsin
# mem[0] = xxxxxxxx
# mem[1] = xxxxxxxx
# mem[2] = xxxxxxxx
# mem[3] = xxxxxxxx
# mem[4] = xxxxxxxx
# mem[5] = xxxxxxxx
# mem[6] = xxxxxxxx
# ** Warning: (vsim-7) Failed to open readmem file "F:datamemoryh.txt" in read mode.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Tst_iqsin.v(69)
#    Time: 0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st_iqsin
# mem[0] = xx
# mem[1] = xx
# mem[2] = xx
# mem[3] = xx
# mem[4] = xx
# mem[5] = xx
# mem[6] = xx

--------------------------------------------------------------------------------------

问题:
file = $fopen("f:\data\memory.txt","w");
如果指定路劲为f:\data\memory.txt,memory.txt文档是空的

如果不指定路径就会在ISE的工程目录里面新建一个文件memory.txt里面内容为
mem[0] = xxxxxxxx
mem[1] = xxxxxxxx
mem[2] = xxxxxxxx
mem[3] = xxxxxxxx
mem[4] = xxxxxxxx
mem[5] = xxxxxxxx
mem[6] = xxxxxxxx
mem[0] = xx
mem[1] = xx
mem[2] = xx
mem[3] = xx
mem[4] = xx
mem[5] = xx
mem[6] = xx

不清楚读入文件的文档放置路径有什么联系?为什么不能读入数据。

网友:
将你需要读入的memory文件放到工程目录下直接readmemh(“memoryh.txt",mem);应该可以读入的,你的问题你应该仔细看一下log,很明显的是你的文件没有被读入,问题就在于你使用的是\来表示目录的切换,起始工具是不识别的所以它报出来的路径是F:datamemoryh.txt 发现没有,中间的目录区别符号都被删除掉了,工认为读入的文件时F:datamemoryh.txt ,你在f盘下面肯定没有这个文件所以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盘符改为f:\data\memoryb.txt
$readmemb("f:/data/memoryb.txt",mem);
还是这个警告
# ** Warning: (vsim-7) Failed to open readmem file "f:/data/memoryb.txt" in read mode.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Tst_iqsin.v(61)
是不是输入文件只能放在工程目录下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windows下面的目录符号是\你用的是/它还是不识别的,所以最好是放在工作目录下面,我们一边都是在unix下面使用的,不会存在这个问题,用路径应该也是可以的,只是在windows下面没有尝试过,就不做评论了

网友:
把后缀改为dat试试

网友:
fopen的用法

try:    file=$fopen("x://../../memory.txt","w");

注意斜杠!!!

网友:
读入的文件后缀名是.dat

网友:
还是版主细心。。。。这个斜杆是关键

网友(2019-03-29):
我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发现Quartus中ROM核的参数配置下,有一个HEX文件的路径选择,这个文件路径应当是反斜杠\隔开的,否则modelSIM提示打不开这个HEX文件。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