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电路仿真 Hspice不好用

楼主(2013-08-06):
今天又遇到了新问题。我要仿真的电路是一个数模混合电路,模拟部分已经都成功地用Hspice仿真完成了。但是,仿真数字电路时遇到了问题。
我是对数字电路做瞬态仿真的,短时间(微秒级是可以正常出结果的),但是长时间(秒级)就不行了,会一直停在那
“lic:SENTINEL_KEY mismatched”,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的HSpice软件破解的不充分?还是Hspice软件不适合做大规模数字电路的仿真?
请问仿真数模混合电路用什么仿真软件比较好呢?
(我尝试了一下Mentor Graphics公司的ADvance MS_2005.3软件,可是有关这个软件的学习资料在网上都找不到,我不会应用这个软件。)
求教了!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230444-5-1.html

1.  license not perfect
2. sim time too long ..

hspice sim dump file 是有 limit , 以前 32bit  > 2G bytes .. 會 斷掉
另個是 sim time 太大
你為何要 run倒秒級 ??? 能跑到 ms 都很久

你可以 sim step 改

.tran 100u  1u  50m  1u 150m ..前先跑 100u step ..

另外 hspice 跑太多MOS會很慢, 一般 有SOC  會把 digital 改使用 verilog-code RTL or verilog
  co-sim .. 你的 digital 很大嗎??

另外為何會 run sec 級又不是 ac dc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电路必须仿真到秒级才能出现希望的效果。

网友:
混仿到秒级,估计三天三夜都跑不完,10uS都跑了两天

网友:
因为电路必须仿真到秒级才能出现希望的效果
=> 那類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叫我用AMDS仿真,可是这个软件我不会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LED闪烁的闪烁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LED闪烁的来表示其工作的状态。
系统上电,LED闪3次;
正常出发开关LED渐亮;
短路保护,LED长亮2秒;
欠压保护LED闪10次等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LED闪烁的来表示其工作的状态。
系统上电,LED闪3次;
正常触发开关LED渐亮;
短路保护,LED长亮2秒;
欠压保护LED闪10次等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过LED闪烁的来表示其工作的状态。
系统上电,LED闪3次;
正常触发开关LED渐亮;
短路保护,LED长亮2秒;
欠压保护LED闪10次等功能。

=> use counter counting clock

1. vcc > UVLO   led blink  3 times
2. trig  control LED  vcs and control Led current
3. SCP short protect => led long time
4. UVP  under volt protect

其實可以做 test mode , test mode 下 2sec => 2ms .
clock 快慢或是除不同 . 沒有人會 sim 2 sec ..
跑  2ms 就夠 ..

clock 加快就 simulation 更快.

网友:
    天线仿真设计系统(AMDS),一种用于天线和天线系统的三维(3D)专用建模和仿真工具。

AMDS ??
和SPICE 差很多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错了是,ADM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加了TESTPIN,可是还是不行。
因为TESTPIN对于CP测试很有帮助,可以大大减少测试时间,但是并不能减少软件仿真的计算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HSPICE是不是不适合仿真数字电路?
应该怎样实现用HSPICE仿真数字电路?

网友:
你的DIGITAL 有多少 GATE COUNT 大到 幾千個 Gate ??
hspice 一般不能跑太多MOS  因為會分析太多 ..但是 linux server 下千顆 mos 還好 ..
太多DIGITAL 可以用 fast spice tools

aditspice , hsim , ultrasim ..

TESTPIN,可是还是不行。
因为TESTPIN对于CP测试很有帮助,可以大大减少测试时间,但是并不能减少软件仿真的计算量。
=> 觀念不對  test mode 是幫你 simulation speed 加快
如果 clock=1khz  => time up=1sec
clock => 1Mhz   time up 會縮到 1ms .
怎會沒加速 simulation ??
你的 digital use verilog Code -> synthesis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数字电路是普通的网表(跑HSPICE用的网表)

网友:
我是問電路多大 , 你 run hspice  list file 不是會SHOW 多少 MOS ?

WHAT IS ADMS ??

楼主:
回复 网友A:

    Only Digital circuit : MOSFETS = 6796
    All Digital and Analog circuit : MOSFETS =8105

楼主:
回复 网友A:

    [Mentor.Graphics.AMS.2005.3.数模混合仿真].Mentor.Graphics.AMS.v2005.SP3

网友:
AMS => eldo ..

你先看有沒有  aditspice (被Mentor Merg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itspice没有找到可以下载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2010版本的AMS,确没有对应的licence文件

网友:
1. use hsim  or aditspice .. 自己找 eetop

2. digital => use behavior model
   reduce circuit ..

你的 digital 是多大?
Only Digital circuit : MOSFETS = 6796
該不會一堆 counter ??

网友:
hspice跑也是跑的spice 不叫混合仿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很多counter

网友(2018-05-10):
回复 楼主:

    数模混合,射频,还是cadence 全家桶好用

网友(2019-03-03):
回复 楼主:

    可能是 破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