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时钟 时序分析

楼主(2013-08-06):
前辈:
     clk_32是clk_32k的1024分频,clk_64是clk_32k的512的分频。在做保持时间分析时,感觉clk_64的时序分析没问题,但是clk_32的时序分析clk_32K(rise_edge)应该和clk_32(rise_edge)一样。为什么会出现如左图这样的情况?

网友:
clock period expand 了吧 看看有没有PTE-016 的warning

网友:
这个我没有遇到过,还真帮不了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PTE-16的warning,而且还有奇怪的地方
    1.频率比clk_64大的路径没有问题;比clk_32小的,报告相似的路径时显示:path is unconstrained。
    2.改变clk_32k的频率到某些值时,左边图示中的路径会正常。

楼主:
时钟约束时会不会有最大周期或者分频数的限制?

楼主:
补充下clock的定义

网友(2014-09-29):
看一下小数点后面的位数和值

网友:
这么慢还分析啥时序啊,

所有generated clock都是-edge {1 3 5} 有啥区别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