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使用chipscope看ise中ip核的波形

楼主(2013-08-06):
求指教啊!求举例

网友:
首先综合你的rtl code 然后从综合结果中插入chipscope 将你需要的信号线插入,这个时候由于已经是网表,所以有些组合逻辑的线都会找不到的,所以最好拉有特征的寄存器的信号线,插完之后做ise,然后设置触发条件,条件满足就会把波形dump下来,最好把触发点设置在波形的中间,可以看前后的时序,波形也可以转换成vcd格式用verdi看的,结合代码会更加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啊!能说详细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本的使用总得会的吧,要不然说了也没用啊,网上随便先找个教程么

网友:
看ipcore和普通变量差不多啊

网友:
IP核内部信号应该看不到吧

网友:
ip core的内部信号一般不需要关心的啊,看接口的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