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se的ip内核中fir滤波器的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3-08-07):
大家好,最近在用x的fpga做低通滤波器,其中直接调用ip内核来做的话,里面的参数都应该怎么设置呢?滤波器选用的是fir compiler ver5.0滤波参数已经用matlab生成好了coe文件,但最后滤波的结果是一直都没有反应,一直是衰减到很小。。输入因为选的ad只能输出无符号数,因此输入一直是相当于有一个直流分量,不清楚会不会有影响。然后主要的问题就是第一,其中有一个参数设置是output rounding mode,似乎是什么舍入的模式,这个在datasheet里面的解释我没太看明白。可选的选项有full precision、truncate LSBS、Non Symmetric Rounding Down等等,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对结果有很大影响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硬件搭建的问题,我的输入采样频率是1M,时钟周期是27M,但是我的截止频率是在1K的,这样参数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会有问题吗?我对滤波器原理不是太明白,所以,想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是在用,也不会,你弄明白了教我下

楼主:
....还在等回复中。。。

楼主:
之前有人说加大阶数可以得到比较稳定的数据,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请问有没有会使用滤波器的大神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