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fb&启动2疑问

楼主(2013-08-07):
按照网站中的教程,安装了ic5141

1 可是每次启动linux,在自建用户终端下输入icfb&,总是提示command not found
需要su到root下,source .bashrc    ,才能使用icfb

2 另外,若在root用户下,没输入xhost local:
切换回自建用户时,
常会提示Xlib: connection to ":0.0" refused by server
Xlib:No protocol specified

warning:x window display initialization failure
warningdisplay":0.0")

想请教下,上面两个问题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应该如何避免呢。

以下是文档中的部分内容,以供大侠参考,似乎文档中就有上述情况,希望大侠能帮忙解决啊!

参考的是:论坛上 完整安装过程

ic5141usr6mmsim61的配置:
创建软链接
cd /home/eda/cadence/mmsim61/
ln -s tools.lnx86 tools
(
注意是字母L小写)

cd /home/eda/cadence/ic5141/
ln -s tools.lnx86 tools

修改license

用写字板打开license.dat在前面加入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ANY 5280

DAEMON cdslmd /home/eda/cadence/ic5141/tools/bin/cdslmd

IC5141usr5license.dat前面修改

mmsim61license前两行修改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ANY 5280

DAEMON cdslmd /home/eda/cadence/mmsim61/tools/bin/cdslmd

移动license

要将license放在 /home/eda/cadence/mmsim61/share/license/

/home/eda/cadence/ic5141/share/license/目录下面。Ic5141mmsim61可以用同一个license.dat(只要文件内前两行按照上面分别修改就行了)而且开启程序时会自动加载,不像calibre那样需要手动加载。

cadence的启动设置

/cadence/ic5141/tools/dfII/samples目录下的local文件夹拷贝至/cadence/ic5141/tools/dfII目录,并把local目录里的cdsinit文件名修改为.cdsinit

cadence启动时会自动读入来配置cadence
cadence启动的文件夹下有两个文件非常重要,cds.lib.cdsinit如果你需要修改默认的配置,在你的启动cadence的文件夹下建立.cdsinit里面的设置会替换掉dfII下的.cdsinit的相应设置。cds.lib是定义你的工艺库的信息。]
配置环境变量
xue用户下面,显示隐藏文件
打开.bashrc 加入下面代码
(井号开始都复制进去,井号其实是注释用的)

#####################################################

alias
lmli='/home/eda/cadence/ic5141/tools/bin/lmgrd –c /home/eda/cadence/ic5141/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ROOT=/home/eda/cadence/ic5141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MMSIM_HOME=/home/eda/cadence/mmsim61

export MMSIM_INST_DIR=/home/eda/cadence/mmsim61

export MMSIM=$MMSIM_INST_DIR

export PATH=$MMSIM_INST_DIR/tools/binMMSIM_INST_DIR/tools/spectre/bin:$PATH

export CDS_LIC_FILE=$MMSIM_INST_DIR/share/license/license.dat:$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alias clmli='/home/eda/mentor/ixl_cal_2008.1_20.15/bin/lmgrd -c /home/eda/mentor/ixl_cal_2008.1_20.15/license.dat'

export MGC_HOME=/home/eda/mentor/ixl_cal_2008.1_20.15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27001@localhost.localdomain

export PATH=$MGC_HOME/bin:$MGC_HOME/lib:$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eda/mentor/ixl_cal_2008.1_20.15/license.dat

########################################################

(kernel内核版本和主机名用uname –a查询,这条代码在.bashrc里面可有可无)

[5行是calibre的环境变量配置]

[第一句是用lmli代替后面一长串的命令,这样以后启动license的时候就只要输入lmli即可]

修改完成后保存,然后重新配置.bashrc root用户下输入source /home/xue/.bashrc

which icfbwhich spectre来查看安装配置是否正确。
在启动icfb&,应该软件界面出现了。

*****************caliber的安装**************************

.............

6ixl_cal_2008.1_20.15
Calibre
版本生成license的方法

首先得到linux下的物理地址。linux下的物理地址000C29EBF2B2 (windows下的不同)

linux下运行 /sbin/ifconfig a可查看物理地址HWaddr

Windows的系统时间要变为2008

windows的附件中启动DOS窗口
进入MentorKG2008文件夹

进入后
输入命令 mentorkg -h 000c29ebf2b2 -all -maxlen -1 -o license.dat

(注意maxlen是字母L-1是数字1 不是字母L
后面字母o 不是数字0 物理地址要小写)

然后就在MentorKG2008下面生成了license.dat文件了

接下来修改license.dat文件,即在前面加入一下两行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000C29EBF2B2 27001

DAEMON mgcld /home/eda/mentor/ixl_cal_2008.1_20.15/lib/mgcld

最后把这个文件复制到calibre的安装目录文件/home/eda/mentor/ixl_cal_2008.1_20.15下面

clmli& 命令是加载license (但是好像出现warning,但是calibre还可以用)

caliber –gui&是运行calibre命令

[注意这些命令都在xue用户下运行]

7calibre集成到Cadence

IC5141的安装目录下/tools/dfII/local/ 下面找到.cdsinit文件

在最下面中添加以下两行

setSkillPath("/home/eda/mentor/ixl_cal_2008.1_20.15/pkgs/icv.ixl/lib")

load("calibre.skl")

---------------------------------------分割线-----------------

********************重新开启程序******************

每次运行程序的步骤是:

1、首先在root用户下输入 xhost local:

2、再su xue
(一定要xue用户,因为它的.bashrc才是配置过的)

3、进入到license.dat的文件夹(先启动calibrelicense)

/home/eda/mentor/ixl_cal_2008.1_20.15/bin/lmgrd -c /home/eda/mentor/ixl_cal_2008.1_20.15/license.dat

4cd /home/xue/
运行icfb&
ic5141mmsim61license是自动加载的

网友:
很明显你安装时用的是“root”用户权限,所以必须在root下才能执行。
解决办法:
1.更改安装路径的所有者为自己

  1. sudo chown -R 用户名 安装路径

2.参照文件安装教程,修改自己家目录“/home/用户”下的文件“.bashrc”

尽量少用su root这样的操作,需要root权限时合理的方法是用“sudo”命令。

给你一个初始脚本示例,把示例中的“/eda/IC5141”全部换成你的安装路径就可以用了:
文件1:“/home/用户名/.bashrc”

# .bashrc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cadence-env ]; then
        . ~/cadence-env
fi

if [ -f ~/calibre-env ]; then
        . ~/calibre-env
fi

文件2:“/home/用户名/cadence-env”

## cadence serial tools env setup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eda/IC5141/tools/lib:/eda/IC5141/tools/dfII/lib:/eda/mmsim10.1/tools/lib:/eda/mmsim10.1/tools/lib64
#setenv MANPATH /man:/usr/kerberos/man:/usr/local/man/man1

# Virtuoso
export CDS_HOME=/eda/IC5141
export PATH=$PATH:$CDS_HOME/tools/bin:$CDS_HOME/tools/dfII/bin:$CDS_HOME/bin
export CDS_LIC_FILE=/eda/IC5141/cadence_lic.dat

#IUS 8.2
export IUSROOT=/eda/IUS82
export IUSHOME=$IUSROOT
export PATH=$PATH:$IUSROOT/tools/bin:$IUSROOT/tools/dfII/bin

#MMSIM
export MMSIM_HOME=/eda/mmsim10.1
export PATH=$PATH:$MMSIM_HOME/bin:$MMSIM_HOME/tools/bin

##ASSURA

#export ASSURA_HOME=/eda/assura41
#export PATH=$PATH:$ASSURA_HOME/tools/bin:$ASSURA_HOME/tools/dfII/bin

网友:
诚如楼上所言,楼主是在root用户下设置了各种环境变量,而当你正常登录自己的帐号时,那些设置由于存放在/root/.bashrc中,而不是/home/楼主/.bashrc中,所以那些环境变量并没有被读取和设置。你只要把自己帐号下面的.bashrc按照论坛的提示进行设置就可以了。
当你登录系统的时候,系统会顺序读取/etc/bashrc, ~/.bash_profile, ~/.bashrc 这几个配置文件,~代表你的用户目录 /home/username/

网友: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程序是root用户安装的,要确保你的帐号可以访问这些文件。如果发现不能访问,用root帐号把那些目录的权限改成755。 chmod -R 755 ic5141

楼主:
按照各位大侠的指示,已经可以用了,除了在自己账户下设置后,由于用户用的是csh,还需要改变为bash,就可以用了,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按照各位的指示,已经可以用了
除了自己账户下的设置外,由于用户用的是csh,还需要改为bash,就可以用了
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