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orcad 画原理图时主芯片的管脚先画还是主芯片先画出来

楼主(2013-08-07):
Hi all

我在画原理图时,如果主芯片先画出来就是先画一个矩形,再画引脚,那么出现一个问题,在引脚时,发现芯片的大小不合适,反复修改芯片大小,这样,就比较烦,不能把精力集中于电路上,而是转移到纯画图上。
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2013-10-18):
这个问题,你在画之前应该知道芯片有多少引脚,然后摆放的顺序,那么我觉得可以先估计矩形大小嘛,如果大了,先不着急缩小,把引脚摆好,在来调整矩形大小。小了的也一样嘛,最后在调整。嗯,纯属个人看法,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