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产生一个Verilog Test bench

楼主(2013-08-07):
我用的是Quartus II 软件,用Verilog编程,需要产生一个testbench来仿真。求大神帮助
之前用VHDL 时是通过 Processing--Star--Star Test Bench Template Writer就可产生一个VHDL 的Test bench以进行仿真

但用Verilog编程后就无法产生一个Verilog HDL 的Test Bench, 依照Processing--Star--Star--Test Bench Template Writer产生
的是一个VHDL 的Test Bench , 所以就无法进行仿真了。

求高手指点,用Verilog写的程序,在Quartus II 中如何产生一个Verilog的Test Bench

网友:
自己新建一个.v文件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v应该不是Verilog的Test Bench的文件吧。VHDL的Tench Bench文件是.vht, Verilog的Test Bench 文件是?

网友:
先在Settings对话框中,选EDA tool settings -> Simulation, 设置仿真软件和Verilog HDL.

网友:
TB文件都是自己写的哦。。。。

网友:
4楼正解,貌似只能针对顶层模块产生“*.vt”的测试文件,怎么针对其中的一个.v源文件产生测试文件我也没找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4楼是对的,默认的是产生.vht的testbench, 通过设置后可以为systemverilog和verilog产生的都是.vt的testbench。

网友(2016-05-02):
需要先设置类型,对应生成测试文件类型

网友:
用Verilog写的程序,在Quartus II 中如何产生一个Verilog的Test Bench

1 仿真还是用MODELSIM比较好。Quartus II只用编译版本
2  Test Bench 写法参考:http://blog.chinaunix.net/uid-23254875-id-3071838.html
3 去图书馆或书店打找一本 Verilog语法书,系统读一遍,打好基本功。夏宇闻的《Verilog 数字系统设计教程》可以参考下,也可以看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