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上升沿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3-08-07):
信号为40K的编码信号进过100K滤波器后还加了100mV的噪声,现在我通过上升沿检测来计算它的频率,但是现在的问题是FPGA检测时候,会连续检测多个上升沿,现在怎么办?求指导

网友:
建议:
1、改进电路及滤波算法?
2、改为上升沿+高电平持续时间检测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了FIR的IP核进行处理,用逻辑分析仪看了下    FIR处理前的波形比处理前还差   信号10K,采样率2.5M  FIR的截止为200K